求助,求老哥们帮认个东西。

楼主(2019-07-18):
寿命试验台上,输出控制的是电磁阀,220V,要求电磁阀按一定的频率通断,频率可调。比如一分种通断45次。想问下这盒子叫什么,还有这东西吗?哪里能买到?或者有没有替代用的东西。

网友A:
这玩意比你年纪都不得轻;

原设计者是一个2B;找个高手,重新画板,重新选元件,更合算。

网友:
国内TOL的,记得公司早已经倒闭了吧

网友:
我不懂电气,但PLC电路一定能实现功能。
只是如何用最简单的元件替代,且实现功能,运行稳定,需要个资深的电气工程师。

我的废话真多,就是换一个控制盒吧,以后再坏一样弄不了。

网友:
找个会单片机的同志们,分分钟搞定。

网友B:
一看那个电容上十字状Nichicon防爆压痕(都忘了专用词了),直接推荐奔驰标牌那种压痕的Chemi-Con!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没错,那就是防爆槽

网友(点评):
YXKT,不同公司有不同防爆阀,没优劣之分。

网友(点评):
老大,这本身已经有Logo的成本了,而Logo代表他的质量,他的寿命、他的稳定性等。哈哈,我卖过两年电容电阻,有感情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哥解惑!我找个师傅重新设计个PLC电路吧

网友C:
软件能实现的东西,最好不要改硬件,太麻烦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件能实现的东西,最好不要改硬件,太麻烦了啊!

不能一概而论;这个硬件水平太烂,现在元件更便宜了,
重新设计几天就打样搞定了。这个东西不需要软件,纯手调即可。

网友:
绿线框那个像是按钮一样的元件,为什么不用电位计调节?

网友:
看着像流水灯控制器,,,,,,

网友:
修理啊,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那个电容上十字状Nichicon防爆压痕(都忘了专用词了),直接推荐奔驰标牌那种压痕的Chemi-Con!

没看明白大侠的思路;

将奔驰Y型防爆槽作为公司的logo,这个OK;

问题其他公司也搞Y型呢,没logo的标志性区分作用了吧。

防爆槽是强制安规,不能任性的。个人理解,不知道大侠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比你年纪都不得轻;

原设计者是一个2B;找个高手,重新画板,重新选元件,更合算。

盐哥是个大神啊

网友(点评):
CR大侠才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