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设计:25的粗糙度合理吗

楼主(2019-07-18):
各位大哥些,我想问下我这个中间25的粗糙度合理吗?

网友A:
随便搞搞12.5 6.3的 你设个25    不标就行了     右上角写上其余6.3就行了

网友:
用途不明,不好判断 。中间是手柄作用吗 ,25粗糙度?防滑?   还不如直接车床滚个花

网友(点评):
同意第一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搞搞12.5 6.3的 你设个25    不标就行了     右上角写上其余6.3就行了

但是大哥,我设这个25有问题吗。我这个面没有粗糙度要求。从设计角度讲,这个面只需25就可以满足要求。虽然加工的话至少是1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搞搞12.5 6.3的 你设个25    不标就行了     右上角写上其余6.3就行了

还有,大哥,问一句。我如果设计一个零件的表面。其粗糙度要求是只要满足我的设计要求就行还是必须要考虑我加工出这个面能得到的最小的粗糙度。就像上面那个样。我的设计只需要25就行,但是加工的话至少是12.5。那我是不是必须要标12.5才行。

网友(点评):
那你直接标不去除材料就好了

网友B:
你这张图看不懂。

中空的圆柱形零件,怎么加工啊?

这个视图,说是剖面吧,没有剖面线。说不是吧,里面还都是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张图看不懂。

中空的圆柱形零件,怎么加工啊?

大哥,不好意思,我只是随便画画的,只是想各位大哥能解决我关于粗糙度的迷惑。这个就是个剖面图。

网友:
要根据加工工艺来出图,你25,这个怎么加工?别人做成12.5,你回去再说人家没按图纸做。不是麻烦吗,按图纸做又不知道怎么做,或者做了工时更高。

网友:
没粗糙度要求,你就别标了,右上角有其余了,你标上倒把加工人员搞懵了

网友:
又是空降的设计师。

网友:
不标不行吗,铸造吗?想解决问题,就要把问题说明白。

网友:
从标注上讲:粗糙度标的是最大值,你标25,别人做成12.5以下也是合格的。从设计上讲,一般加工面都小于12.5,你这标的很外行,加工的人会很困惑,可以不标。使用上讲,你真要粗糙度高,不如加滚花

网友(点评):
谁和你说加工的一定是12.5以下的,大的厚板件下料标注粗糙度基本都是标25以上,难道火焰切割和激光切割就不是加工了

网友(点评):
这两种没考虑,见得少

网友:
12.5就没必要标注了,免得引起误会

网友:
出图一出,必遭论坛大神们的群殴!

网友:
铸造后抛丸

网友:
粗糙度合理不合理要看使用功能,如果是配合面,那么表面粗糙度25肯定不合理;如果这一段不装任何零件,那么不加工都可以。

网友C:
这个Ra25是要拉毛的(拉毛懂吧)

网友:
你说了算,标25没问题。

网友:
在我们厂25的粗糙度就是下料完  火焰切割处的粗糙度   一般25不加工  只加工12.5以上的粗糙度

网友:
25的粗糙度一般是标下料部分的。这个好像是要镗孔?这么大的粗糙度标跟没标差不多,还不如标个12.5让人随便搞搞得了。

网友:
怎么又来了关于粗糙度的问题了,答案是:你先自己搞清自己要的是啥。你都没有设计需求,为什么要标注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Ra25是要拉毛的(拉毛懂吧)

哈哈哈拉毛求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拉毛求解释

对于超过Ra12.5(这粗糙度一般就是不加工材料自带的),都是要加工的!拉毛就是用车床在加工螺旋槽不是太深

网友:
总觉得标的怪怪的

网友:
不标就行了

网友:
没有错,但是不合理

网友:
查查表面粗糙度的表就能知道大概了。你1.6的粗糙度要上机床加工,Q235或者不锈钢件不加工都不止25,你这还不如不标,直接右上角其余6.3更好。

网友:
公差、粗糙度必须结合加工、装配工艺,合理标注才有意义。是很严谨的东西,不要乱标。新手先学工艺再看其他。

网友:
|taozi110x发表于 07-18 16:54没粗糙度要求,你就别标了,右上角有其余了,你标上倒把加工人员搞懵了
正解。

网友:
其实标着也没错,就是会给人业余的感觉

网友:
比如我看到第一反应肯定是刚毕业的画出来的,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