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基准标的正确吗

楼主(2019-07-18):
如图为了表示表面的圆跳动度,标了基准A,可以这样标吗?

网友:
没问题,理论轴线可以的。

网友:
我觉得这个标准应该是相对于中心线的基准   就是标注“圆管”直径的哪个尺寸上标!

网友:
标在直径上,轴线是理想要素,不存在的,不能直接标在上面。

网友:
基准标的不对,基准A应该与外圆直径尺寸对齐,而不是中心线上。

网友:
1、跳动垂直于圆柱面;
2、楼主如此标,是假想的基准位于铣的腰圆槽的中心线?还是圆柱的中心线?傻傻分不清啊!(标注最好不要有歧义);
3、如些上几位所言,机械制图中,但凡基准要素为中心要素,基准符号与尺寸线对齐!

网友:
你这里面有两种基准容易混淆,一个直径的中心线,一个是关于缺口对称的对称线,这两种线在上边的视图上是重合的。
基准标注在上图中,无法判定哪一种线作为基准线。
而标注在直径尺寸线上就明确了以直径圆心为基准。
再者上图中的跳动公差的指引线不应是斜拉的,而是应直角线

网友(点评):
特别棒的回答,连图上的标注不当的地方也指正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以前特地去问过老师,中心轴线是我们全部尺寸的理想中心,不能用在基准上,即使你标注上去了,你也不知道以哪个参考对照,所以都是以尺寸去做基准

网友:
不对 , 标在直径尺寸下面  对准尺寸箭头

网友:
就看这一点点,已经知道这是张垃圾图,各种错误。现在的人怎么都不按国标画图?用三维图转出来,比例都不调好,文字一堆重叠。是我太老了,不适应现在的快餐社会了?连工程图都搞快餐。

网友:
你要表达的是对称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