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压紧并带动零件旋转的装置

楼主(2019-07-18):
零件放在一个可旋转的圆盘上,旋转到最上方时,零件上方的类似顶针的结构下降压紧零件,然后带动零件旋转。我的想法是在零件下方放一个止推滚针轴承,但是轴承如何固定在圆盘上呢?

网友A:
老哥还是老姐,转盘长啥样的啊?多厚的啊?聊机械设计,可以不给具体尺寸,但你总得给个可思考的尺寸比例的啊。。。

另外,纯靠这一张图瞎猜的:是不是上螺纹的啊?看着有点悬。。。(不仅仅是点。。。)

网友:
楼上的,楼主说得明明白白的,你肿么就猜不到呢。其实我也猜不到。

网友:
把轴承先装在加工件上固定好,再把整体装在转盘上,加工件的垂直度要做好

网友:
红色箭头是不是注释的文字?把文字也裁掉了,还是把问题尽量说明白点,有助于大家理解你的意图。

网友:
市面上有一种滚针推力组合轴承,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先把轴承安装在一个轴承座上,再把轴承座固定到圆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还是老姐,转盘长啥样的啊?多厚的啊?聊机械设计,可以不给具体尺寸,但你总得给个可思考的尺寸比例的 ...

零件是蜗杆轴,直径8mm 长20mm 内孔3mm      圆盘直径300mm,厚20mm      每15°开个槽放蜗杆,   转到正上方时,压紧蜗杆并带动蜗杆旋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零件是蜗杆轴,直径8mm 长20mm 内孔3mm      圆盘直径300mm,厚20mm      每15°开个槽放蜗杆,   转到正 ...

一楼图放一张整图,各个箭头代表啥,
都不知道哪个是你的工件,

也不知道你要顶压后旋转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楼图放一张整图,各个箭头代表啥,
都不知道哪个是你的工件,

Inventor陈老师的一句话:解决问题,很大部分功劳在于提问者。。。

楼主可能会顾虑保密问题。

如果是的话,多去机械类展览会溜达溜达,看看人家是怎么玩儿的“犹抱琵琶半遮面”。

如果去了一趟或多趟机械展,即使你是典型的"理工男",如果没在“机械技术方面、交际方面、自我演示方面”没有感觉到任何一丁点儿进步,

说明:你是自我封闭型,人家想跟你聊、想买你的本事都费劲那种。

网友:
没清楚说,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