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9-07-18):
。。。额工具箱里面发现的,不知道有什么用,哪位大神知道指点一下

网友A:
上面有一个”川”字,应该是成都量具刃具厂的产品,不知道是测量什么的?大学的生产实习,我们在这个厂实习过,加工制造,检测实力相当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有一个”川”字,应该是成都量具刃具厂的产品,不知道是测量什么的?大学的生产实习,我们在这个厂实习 ...

你这么一说应该是个川子,我还以为是个“JIC”;
上面写了个20 26867,会不会是磁性表坐里面的东西。。

网友B:
量块吧,校准千分尺一类量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块吧,校准千分尺一类量具用的

感觉有些许磁性,但是切割非常讲究和工整。

网友(点评):
如果两个量块互相摩擦,也可以带磁性的

网友:
块规这待遇和这个像不像。

网友(点评):
哈哈哈哈 快规: 我是谁 我在哪 你们要对我做什么?

网友:
一般用来量键槽的

网友:
应该是量块,或者通止规块

网友:
量块,也叫块规。可以检测用,也可以当基准块校量具用。咋这么多虫孔?材料的粗制滥造。

网友:
看着像量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