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的NPN和PNP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7-18):
传感器的NPN和PNP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以光电开关为例
一个常开 一个常闭
一个被挡住时输出高电平 一个输出低电平

网友:
三极管的正负极性

网友:
三极管的正负极性,一个是电源就出,一个是电源流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光电开关为例
一个常开 一个常闭
一个被挡住时输出高电平 一个输出低电平

常开常闭这个跟NPN或者PNP没有关系吧。。。

网友:
听听咖喱味的英文
https://space.bilibili.com/385103019?spm_id_from=333.788.b_765f7570696e666f.2

网友:
这个就如同有的国家110v 有的用220v 一样,各有各的说法,其实本质上一样用,没啥区别(用法上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常开常闭这个跟NPN或者PNP没有关系吧。。。

对头

楼主:
|Live_ac7ac发表于 07-18 21:16以光电开关为例

一个常开 一个常闭

一个被挡住时输出高电平 一个输出低电平
和常开常闭没关系的,在使用上也感觉不出啦有什么大区别

楼主:
|周震发表于 07-19 08:50这个就如同有的国家110v 有的用220v 一样,各有各的说法,其实本质上一样用,没啥区别(用法上要注意)
有些客户需要NPN有的需要PNP,这个是从什么出发,选定的呢

楼主:
|苗子YJ发表于 07-19 10:14

看不懂啊,如果说我想在要想选择一个检测到位的传感器。选NPN和PNP对使用上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苗子YJ发表于 07-19 10:14

很清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客户需要NPN有的需要PNP,这个是从什么出发,选定的呢

你可以百度下,最终还是要根据客户要求吧~~

网友:
PNP接口是正逻辑输出,NPN是负逻辑输出
一般欧系系统多是PNP接口,日系多以NPN接口为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懂啊,如果说我想在要想选择一个检测到位的传感器。选NPN和PNP对使用上有什么区别吗?

功能上肯定是没有却别的,和你们电气工程师沟通,看他更喜欢哪个。

网友:
和程序控制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懂啊,如果说我想在要想选择一个检测到位的传感器。选NPN和PNP对使用上有什么区别吗?

一般以PLC类型为准,PLC什么类型,传感器就是什么类型。

网友:
和plc对应就行,不要纠结。

网友:
电工电子

网友:
三线制pnp或者npn传感器   棕色接电源正极   蓝色接电源负极    黑色信号线 接plc输入点
plc输入的公共端接的是24v的负极   那就是pnp(西门子管pnp叫漏型 三菱管pnp叫源型)
plc输入的公共端接的是24v的正极   那就是npn

网友:
这么多答案,就看到一个有用的,pnp还是npn的选择是根据你的plc的输入类型选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