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工塑料怎样断屑

楼主(2019-07-18):
现在用数控车床加工一批塑料,塑料带有韧性,很难断屑,请教大家,有什么方法可以断屑呢?谢谢

楼主:
主要是加工槽里的圆弧不断屑,已经试过低速大背吃刀量,快进给也不行,用G71指令加工,高速钢手磨刀

网友A:
分开走,或者走刀的时候规律性暂停0.2~0.5秒,强制断屑,最后精的时候再一刀撸过去
不过这个不断屑影响不大啊,顶多就是飞的到处都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开走,或者走刀的时候规律性暂停0.2~0.5秒,强制断屑,最后精的时候再一刀撸过去
不过这个不断屑影响不 ...

有时候会缠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会缠刀……

这种缠刀继续撸啊,影响又不大。我都是留量后直接闭眼撸。精的时候吹干净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缠刀继续撸啊,影响又不大。我都是留量后直接闭眼撸。精的时候吹干净慢慢来。

车塑料,很难断削
就算想控制流向,也不容易
兄弟的做法很实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缠刀继续撸啊,影响又不大。我都是留量后直接闭眼撸。精的时候吹干净慢慢来。

缠刀并不是加工质量或者给刀具产生什么问题,因为塑料件这方面问题不大,塑料件不断屑主要是会带来有极大的安全隐患,是需要安装吸收装置的,否则有可能飞出把人卷入,这个情况我之前一个厂的车间主任问过我,因为他表弟开了一个厂要做塑料件,他们当地就有厂出过这个事故,当时他表弟不太敢做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楼主,如果你们的车床没有门什么的,一定要注意,塑料件不断削哪怕不影响工件质量也不能忽视,尤其是割槽的时候,塑料屑飞出来又不断是很危险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缠刀并不是加工质量或者给刀具产生什么问题,因为塑料件这方面问题不大,塑料件不断屑主要是会带来有极大 ...

这……不是,这数控机床外面都不带王八壳子的吗?普车能理解,给数控做,莫不是那种半径编程的四工位CNC?这TM在国外都绝种了……国内现在也就学校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这数控机床外面都不带王八壳子的吗?普车能理解,给数控做,莫不是那种半径编程的四工位CNC ...

一看哥们就是大企业里的,很多小厂还有改的数控,而且有壳子关不严,再者因为很多厂操作工旁边就是大功率风扇,加工塑料件这个东西的安全隐患一般确实想不到的

网友:
保持距离,干就完了^_^

网友:
我公司现在就用走心机做尼龙件,切断的时候缠屑严重!!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正在摸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