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到搬运搞不出来,大家帮我看看一个节拍计算的项目

楼主(2019-07-19):
客户的这几个检测工位做好了,现在我要做一套桁架机械手搬运工件去检测,这个工位的节拍最紧张,我算半天算不出来,大神们帮我看看,谢谢.

楼主:
欢迎大家回复

网友:
坐等高人解答,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A:
这个编程计算可以模拟的,就是不知道楼主需要什么数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编程计算可以模拟的,就是不知道楼主需要什么数据呢

就要当前搬运速度要节拍够不够?哥们有这样的程序吗

网友(点评):
这个要现编的

网友:
还有你这个题目有一个问题,你加工时间都要160秒,节拍不可能达到160秒,因为你还至少需要加上机械手下来抓取工件并抬到安全距离的这个时间6秒,也就是说即使你这个时间都能达到要求,节拍也需要166秒

网友:
另外一个疑问是因为你检测工位和终检工位加起来的时间已经大于你的加工时间,还要加上搬运时间,这样的话你的缓冲工位零件会越推越多,一旦缓冲工位空间不够了,那如何处理?

网友:
甘特图,按照原动件的动作升序一个一个的话

网友:
我没明白 C 和D 的时间都远远小于 A的时间  为什么会出现缓存工位   不是应该供不上吗

网友:
为什么要 + 呢  C 完了就会到D 那么C就空出来了

网友:
如果没机械手   就皮带式的传送线 那么只会在C和D之间出现堆料   A后面永远不够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