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节拍怎么算?大神进来看看,帮小弟瞅瞅。

楼主(2019-07-19):
这个桁架机械手要在几个工位上移动,整条加工线的节拍为160S,大家教教小弟怎么算这个节拍,欢迎回复。

网友:
菜鸟一个,先躲起来,留贴学习

网友A:
这得看你的检测部分是并行执行还是顺序执行了,还有你的瓶颈工序要定哪个?

网友A:
还有节拍160S不是绝对的,如果你有两台加工设备呢,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网友B:
mark一个,流水线的话,节拍问题不大,但是只有一个机械手从头到尾抓取工件分布到各个工位的话,最终的节拍应该会大于160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看你的检测部分是并行执行还是顺序执行了,还有你的瓶颈工序要定哪个?

顺序执行检测的,只能前面的先检测了后面才能终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节拍160S不是绝对的,如果你有两台加工设备呢,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各个工序只放的下一台设备,前面机器人焊接工作站节拍卡死了160S焊好一个,所以桁架也必须在160S内把焊好工件抓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rk一个,流水线的话,节拍问题不大,但是只有一个机械手从头到尾抓取工件分布到各个工位的话,最终的节拍 ...

就是感觉节拍不够,不够的话桁架上就要两个抓手,现在要报价需要确定一个抓手节拍够不够

楼主:
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
正常情况应该是这样的,开机开始。1-3-4-1-3-4-5-3-4-1-3-4-5-3-4-1-3-4-5~~~-3-4-5.中间循环时间主要过程为3-4-1-3-4-5这个时间机械手会等待一段时间,具体时间你可以算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感觉节拍不够,不够的话桁架上就要两个抓手,现在要报价需要确定一个抓手节拍够不够

不理解这种场合只用1个机械手,运行的时候有多重可能性,写程序的人也会很头疼的吧,,

网友:
按照最长的工序段时间计算,151秒,没有堆积

网友C:
我怎么觉得顺序检测的话CD段中间应该有缓冲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理解这种场合只用1个机械手,运行的时候有多重可能性,写程序的人也会很头疼的吧,,

客户工艺工程师要求这样搞,现在要报价必须确定桁架上一个抓手节拍够不够,不够的画桁架上装两个独立的抓手来取

网友:
哦。错了。看漏了你抓取和移动还有11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觉得顺序检测的话CD段中间应该有缓冲段

有道理

楼主:
大家都觉得节拍不够吧,不会核算这个节拍,根据感觉说不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个工序只放的下一台设备,前面机器人焊接工作站节拍卡死了160S焊好一个,所以桁架也必须在160S内把焊好 ...

那你的节拍搓搓有余啊,一点都没有问题,我建议按最短时间+转运时间的设备做节拍,其他时间只能是浪费和等待了

网友D:
检测NG物料往哪里放,需要把这个时间也考虑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测NG物料往哪里放,需要把这个时间也考虑进去。

大哥,先不考虑那么多,先算出来正常生产节拍不够的话让客户改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先不考虑那么多,先算出来正常生产节拍不够的话让客户改工艺

把动作拆分成时序图,每一个动作都细分出来,记录上动作所需时间,加起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