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 齿轮齿条如何强度校核

楼主(2019-07-19):
想做一个机构 电机带动齿轮 齿轮带动齿条 但是在选齿轮模数的时候有些疑惑 模数越大应该轮齿的承载能力越大吧 齿轮齿条传动时如何确定是安全的呢 轮齿不会断裂

初步估摸着齿轮齿条要拉动1000N 齿轮的外径大致是在40mm  也就是 20 N·m
大佬们 求指点

网友A:
主要看齿根弯曲强度,同时看一下齿面接触疲劳强度。可以用有限元方法精确计算,也可以用机械设计手册的工程方法粗略估算。需要有限元仿真分析可以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齿根弯曲强度,同时看一下齿面接触疲劳强度。可以用有限元方法精确计算,也可以用机械设计手册的工程 ...

好的谢谢哥

网友B:
可以到日本KHK的网站,里面有校核软件,输入条件就可以得到结果了。当然是结果以KHK的产品为依据的。

网友C:
百度文库上找下计算方法,很多的。不需要什么有限元。我都是手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到日本KHK的网站,里面有校核软件,输入条件就可以得到结果了。当然是结果以KHK的产品为依据的。

enen 谢谢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文库上找下计算方法,很多的。不需要什么有限元。我都是手算的。

好的哥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