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神请教一个数控机床问题

楼主(2019-07-19):
       请求帮助,机床是装了西门子802dsl的数控四米立车。主要问题就是车床加工的时候f进给和sp转速不变,工作台的编码器是好的,比如说加工时f进给率5/每分钟,它就一直是5不会变成4.998或者4.999,加工转速sp20/每分钟也是一样,编程多少就显示多少不会变动。指令代码g95(进给/转)也就无法使用只能用g94(进给/分钟)

网友:
G94/G95-G98/G99 我一直傻傻分不清楚

网友:
谁告诉你说设定多少转速机床实际就转多少?实际应用是没有可能的事。显示只是四舍五入法来显示

网友:
楼主表达的意思是想用g96恒转速功能吗?

楼主:
就是g95指令(比如说工作台转一圈走刀0.5mm)无法使用,屏幕显示《等待主轴》,我看了下3个轴的驱动监控,只有x轴z轴有驱动主轴没有驱动监控。是不是有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