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聚四氟乙烯的应用问题及替代

楼主(2019-07-19):
之前在网上看到聚四氟乙烯会在受热情况下发生收缩,那么将聚四氟乙烯加工成环状,在紫外温箱不超过八十度的情况下,请问这种收缩是否明显?还可以恢复吗?如果想要做紫外温箱环境下会发生热收缩且能够恢复的环状物体,其他还有什么好的替代材料,拜谢!

网友A:
聚四氟乙烯在-196~260℃的较广温度范围内均保持优良的力学性能,全氟碳高分子的特点之一是在低温不变脆。PTFE密度较大,为2.14-2.20g/cm,几乎不吸水,平衡吸水率小于0.01%。聚四氟乙烯是典型的软而弱聚合物,大分子间的相互引力较小,刚度、硬度、强度都较小,在应力长期作用下会变形。
聚四氟乙烯受载时容易出现蠕变现象,是典型的具有冷流性的塑料。

度娘说问题不大~

网友(点评):
攻螺纹受力选聚四氟乙烯时间长了就没力了。有没有击穿电压高,易加工,强度高的材料?

网友(点评):
目前市场上的材料有乙缩醛 还有PEEK 这些都用在轨道和模具上,可以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聚四氟乙烯在-196~260℃的较广温度范围内均保持优良的力学性能,全氟碳高分子的特点之一是在低温不变脆。P ...

感谢回答 这个东西使用的时候是需要它产生收缩形变的,现在不知道多次受热变形后是否会无法恢复

网友:
不如实验看看咯。淘宝上现成的聚四氟衬套便宜得很,买来一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