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顶尖可以升出的车床主轴组件

楼主(2019-07-19):
  求问各位有没有主轴中间带有可顶出顶尖的结构?

  应用是全自动检测一个长轴,100mm的直径  2500mm长。 不受切削力,需要旋转。
  产品放在V型块上后,主轴侧有一个可旋转的主轴带顶针,设备尾座顶针自动定心并顶紧产品。

  下料的时候,因为这时产品的中心孔和顶针很近,需要中心孔或者做个机构将产品顶出一点,否则无法自动下料。

  有没有这种主轴,有必要时可以顶出中间的顶尖,同时要能提供足够的顶紧力。

网友:
主轴那端可以了解一下端面驱动,接触过固定的,是否有伸出功能的端驱还是咨询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