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在线清洁问题

楼主(2019-07-19):
   一个轴车削或者磨削完成后,有没有什么手段可以在机床里直接清洁,达到可以进行检测的状态?

   或者在机床加工完成后,把轴放到一个工位来做清洁,有没有人使用或者出售风刀的,能否告诉我,用风刀清洁过的轴大致是什么样的状态,能附图最好。

   谢谢。

网友A:
加工完之后,直接用刀位上的切削液多冲一会,风吹铁茉子,能飘的哪里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完之后,直接用刀位上的切削液多冲一会,风吹铁茉子,能飘的哪里都是

这个可以有,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完之后,直接用刀位上的切削液多冲一会,风吹铁茉子,能飘的哪里都是

 对的,切削液冲掉铁屑,测量时如果要求表面不能有切削液的话,再考虑有风刀吹走残留液体。

网友(点评):
风起到一个吹干作用,两种方法配合使用,也可以啊

网友:
先用二楼的办法,最后除去切削液可以参考这个https://www.yhdfa.com/index.php? ... ses_info/id/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