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AXA装配如何设置两个零件的相对角度

楼主(2019-07-19):
产品图装配,同轴没有问题。但几个零件之间需要有规定的横向夹角,哪位大侠能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上图,强烈要求看图说话

楼主:
d:/tu
如图,上部定位销,与下部外侧安装耳朵之间要求夹角110度,如何操作?谢谢。

楼主:
如何上传图?

楼主:
要求夹角是90+20=110度

楼主:
如何准确控制这个角度?

网友:
装配里面肯定是有设计相对角度的功能,楼主只是没有找到而已

网友:
能不能做辅助面,用辅助面之间的夹角去控制零件之间的角度?

楼主:
CAXA的功能好象相对比较简单,也没有特别详细的视频教程。基础教程都只是宽泛的讲一些基础操作。看来选择CAXA有点方向性问题,准备研究SW。
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好的办法,哪位大神会的,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顶一下,有大神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2019-08-26):
利用三维球调整,我三维球调整到中心轴位置

网友:
三维球调整到中心轴位置后 旋转9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