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等级选的对吗

楼主(2019-07-19):
如图,一个轴径10的轴的键槽配合,键用的是4的;轮毂标的尺寸如图;
1.  轮毂键槽选的JS9;对应宽度为4,尺寸公差取上下公差为+-0.015;
2.对称度形位公差取8级,为0.012; 如果取9级,那就是0.025?  我记得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大小有关系的; 如果取9级,对称度0.025 是不是
就大于尺寸公差,不可以是不是?
3.粗糙度该取6.3 还是3.2?

网友:
平键按照手册上的要求选就完全ok啊

网友:
手册上都有的呀

网友:
这个对称度和尺寸公差没什么关系吧。你这么想,这个键槽很不对称肉眼都可见,但是尺寸公差在范围内;或者键槽很对称,但是尺寸公差超了。

网友:
同一要素尺寸公差大于位置公差大于形状公差,对称度和宽度不是同一要素,我夸张一点,我两侧边相对于中心偏了一个毫米,但是我宽度做到了公差内,所以需要对称度限制。粗糙度的话一般我们键槽都给Ra1.6的,毕竟是传动的东西,接触面要做的好一点。

网友:
大家都是直接按手册上的公差来的

网友A:
你这公差标了,车间生产的要打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公差标了,车间生产的要打你

要是做成负公差,后面装配人员要打死你

网友:
直接按手册上的公差来的,你键槽深度错了

网友:
感觉数据7.3有问题,是不是应该6.8啊,粗糙度,两侧边1.6,底边3.2

网友:
按机械设计手册取尺寸公差值,没有问题。键槽表面粗糙度取3.2就行,手册上也有。

网友:
你说的3条没问题,但你这个7.3标的不对,去查标准。

网友:
5#讲解的很到位,对称度与尺寸公差,讲解的很详细,多体会一下
同意5# 说的
外加:键槽表面粗糙度取3.2
还有,键槽深度有问题,重新查表

网友:
切记:键槽这一类的公差数值必需按手册上的数据,尽量不要自创,除非特殊用途,你自己设计需要。

网友:
我觉得你这图对称度应该9级0.025
如果你孔和键槽是线切割 一起加工的 那对称度可以算做0 忽略不计
如果先做完孔  再用孔为基准 加工键槽的话 你的孔的公差是0.02
以一个0.02误差的基准 去加工一个0.012的公差的产品 是很难做到的
最后的成品 会有在对称度0.012以内的  也会有超过0.012的

网友:
10的轴用的3X3的平键槽

网友:
1、根据配合特性选择轴毂的键槽宽b的公差JS 9,过渡配合,装配特性:容易装配,如若承受双向转矩,宜采用过盈配合,增加其疲劳强度,采用公差P9
2、5楼说的正确,不再重复,对称度的公差值所说的也没太大问题。
3、粗糙度和磨损有很大关系,配合面的粗糙度要高,磨损的章节可以查询美国机械设计手册里有详细介绍,表面粗糙度对应也有相应的系数影响疲劳强度,相应章节可以查询德国机械设计手册的疲劳强度计算影响因子,根据设计手册,轮毂底面可选用Ra6.3粗糙度,两边配合面可选用Ra1.6到3.2粗糙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