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内取断丝锥

楼主(2019-07-19):
问题一、厂内使用肯纳、瓦尔特品牌丝锥,极少数情况下出现丝锥攻丝过程中折断在孔内问题,孔内丝锥取出使用电火花取丝机,效率较低,请问有无高效方法或使用效果较好的品 牌取丝机。
问题二、与问题一类似,装配过程或设备维修过程中,遇到螺栓折断在孔内问题,螺栓取出是否有高效方法。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不同尺寸的螺栓,取法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问题:装配前检验做好,装配中管控做好。出现问题不一定就是这一步的问题,与其事后处理,不如事前规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不同尺寸的螺栓,取法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问题:装配前检验做好,装配中管控做好。出现问题不 ...

出厂前装配大型螺栓涂有抗咬合剂,但工程机械作业环境恶劣,设备长期使用后会有螺栓在螺纹孔内锈蚀、咬合问题,拆解过程偶尔出现螺栓断裂在孔内问题,目的为在不损伤螺纹的前提下,高效取出断裂螺栓

网友:
攻丝前是需要在丝锥上抹点攻丝油的,目的是丝锥断后尽量使用冲子敲出来,反向敲,大的丝锥是可以敲出来的,小丝锥断了就不要想了,直接用电火花吧,不伤螺纹孔

网友:
前段时间看了一个取落入零件里螺栓的视频,不知道是否还能找到

网友:
你去问个焊工看他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