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屏幕显示气缸原点异常如何处理

楼主(2019-07-19):
线路,电磁阀,气路都没问题,请教一下到底哪里有问题要怎么处理。

网友A:
看看气缸两端的感应器有没有亮,气缸原点异常的触发一般是PLC接收不到气缸到位的信息。

另外,出了这种问题先自己看梯形图、看异常报警对应的线圈输入输出,在这问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种问题你不发PLC程序、触摸屏程序出来,谁能知道程序的内部逻辑、异常报警对应的设备位置?

网友:
看下气缸原点的磁开正常不

网友:
一般情况是气缸两端的传感器问题,但具体还是要看程式里报这个错误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接收数据有问题或者发出去的控制信号有问题

网友:
在PLC程序和触摸屏程序都是正确的前提下,这样的只能查看和报警信号相关的气缸磁性开关之类,还有磁性开关对应的PLC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气缸两端的感应器有没有亮,气缸原点异常的触发一般是PLC接收不到气缸到位的信息。

另外,出了这种 ...

明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气缸两端的感应器有没有亮,气缸原点异常的触发一般是PLC接收不到气缸到位的信息。

另外,出了这种 ...

传感器有亮,和程序没关系的,后来查了一下传感器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