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锈油清理

楼主(2019-07-19):
工件加工完成后,部分涉及长期存储或长距离运输,为达到防锈效果在加工面或孔内涂抹防锈油,若该孔需要压装轴套,请问在压套前是否需要清理防锈油,若不清理,防锈油是否会导致窜套。

网友A:
防锈油用丙酮清理起来很干净的,如果防锈油留在孔里的话,孔的尺寸会变小,一些间隙配合就会变成过盈配合

网友:
压套之前需要清理防锈油的

网友:
影响不大

网友:
装配技术条例当中通常是要求清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锈油用丙酮清理起来很干净的,如果防锈油留在孔里的话,孔的尺寸会变小,一些间隙配合就会变成过盈配合

丙酮属管制品,现在采购也不那么容易了。防锈油的残留氧化引起的油斑,丙酮清洗应该有一定的效果。
正常状态下,合格的工序防锈油清洗并不困难,垃圾另类产品除外。

网友(点评):
我们这边还可以,再就是酒精,汽油,但是擦的不太干净,需要用力多擦几遍

网友(点评):
条件许可,丙酮或汽油泡下擦,可以试下。安全安全一定要注意!

网友B:
碳氢清洗剂,便宜,毒性极地,清洗无残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碳氢清洗剂,便宜,毒性极地,清洗无残留

凡事没有绝对,正常情况,不用碳氢溶剂,也可以清洗干净;防锈油残留氧化油斑,碳氢也无济于事!

使用碳氢溶剂,普通设备,刚开始好用。多次使用,随着工作液变脏,处理也麻烦。

碳氢真空溶剂清洗机,设备成本比较高。使用成本低。

网友:
压装时也要涂润滑油吧。

网友(点评):
润滑油的添加剂相对含量较少,影响也小。防锈油的残留则不一样!

网友:
合格的产品+合理的工序处理=减少麻烦,节约成本!

网友:
先明确一点,防锈油肯定要清洗掉,发动机里面连杆就有这个加工工序,机加---清洗---压铜套。如果不是什么量产的产品,那就手动洗洗,用柴油煤油安全点,千万别用汽油,危险,酒精也行,碳氢清洗剂也行但没必要,总之还是柴油、酒精方便好买。如果是批量生产,一天几千几万个,而且产品 要求高,那就找我吧,做一台清洗设备,你提要求和预算即可,怎么实现是我们的事情,清洗设备厂家13917237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