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佬看看我这个高压釜用石墨垫片能封得住吗?

楼主(2019-07-19):
小弟目前在某高校搞研究,设计了一个高压釜。 能不能帮小弟看看能不能封得住

温度: 大约280度。 内压压力: 40MPa。 石墨垫片准备定制一个圆锥形状的

内径 108mm

网友:
封不住的,石墨垫片四周都没个限位结构,不要忘了石墨是软的,是可以滑层的,回弹性很差,一压就扁了,就挤出去了,这结构不要说高压,低压都封不住,不建议使用纯石墨垫片,又软又易碎断,建议你参考下高压法兰的密封结构,或者看看高压由壬接头的结构,这么高温度和压力,危险性很大的,慎重!

网友:
40MPa的高温高压,垫片、法兰、螺栓选择还是按手册选择,别乱选,要出事的,你看看HG/T20592设计规范

网友A:
用石墨垫片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配合两个锥面吗?

塞头用什么材质?

网友:
如果是密封用,建议用石墨金属缠绕垫。如果你这个是活动部件,密封材质要是金属硬接触。而且最好是平面。

网友B:
石墨垫片放这里你就是不加高压都会被压变形碎掉。

另外,高压密封有国标相关标准,推荐你参考下。

你的这个密封方案不忍直视。

网友:
这螺栓没看懂

网友:
这个压力你这种密封
1.上面要有轴向限位。
2.要用金属和石墨的复合材料。
3.参考高压阀门的密封结构。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指教,我会对大家的建议查找资料学习重新设计密封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石墨垫片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配合两个锥面吗?

用石墨垫片是为了配合2个锥面。因为温度很高,大约290度。 那个塞头是钛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石墨垫片放这里你就是不加高压都会被压变形碎掉。

另外,高压密封有国标相关标准,推荐你参考下。

谢谢建议。

网友:
GB150压力容器标准翻一翻,强度校核一下,你这压力太大了,可不能拍脑袋就把事情定了

网友:
高压的不懂,但是你的字真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