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olidworks出现问题

楼主(2019-07-19):
我以前安装过这个软件,然后我又把它删了现在想下载回来。尝试了好几个安装包都无法安装完成。我怀疑电脑缺少些什么软件,让它无法安装。想问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应该是toolbox路径已经存在了,删除在创建试试

网友:
SW再次安装,要把之前的清除
卸载程序没有删除的是注册表里的内容
至于怎么删注册表里的内容,百度!

网友:
在开始菜单下面的运行栏里填入:REGEDIT,从下拉列表里选择:HKEY LOCAL MACHINE\ SOFTWARE\  找到:     SOLIDWORKS\Licenses\将其删除就行了。

楼主:
|zmztx发表于 07-20 08:36SW再次安装,要把之前的清除

卸载程序没有删除的是注册表里的内容

至于怎么删注册表里的内容,百度!
正在试

楼主:
谢谢各位,已安装完成。不过2018版的是英文版,我想转为中文版。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

网友:
要删除所有东西包括注册表

网友(2019-09-17):
卸载不干净,百度方法我也试了好多,没用。楼主分享下方法啊?

网友:
听说还要删除c盘里的一个东西  请问各位大神是哪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