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钣金边线法兰中角度下面的面怎么平行

楼主(2019-07-20):
solidworks钣金边线法兰中角度下面的面怎么平行 如何使用呢

网友:
你选择面了吗

网友A(2021-07-05):
因为你要折弯的这个边和参考的那个边不是一个平面内,如图1,比如我们要对(1号边)边线法兰,参考(2号边)与他平行,但是现在两个边存在夹角155度,这就不行了,要么切除一下使他们在一个平面,要么更改一下其中一个边的法兰轮廓,如图2

网友(2021-12-29):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要折弯的这个边和参考的那个边不是一个平面内,如图1,比如我们要对(1号边)边线法兰,参考(2号边 ...

您好!请假下我这个面无法选择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