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槽公差标注

楼主(2019-07-20):
1.如图,按找手册上的,我取一般连接,对于8的键,轴取公差n9。轮毂取公差JS9。 对于尺寸8,查手册JS9上下偏差为+0.018,负0.018. 我图纸里这个轮键槽宽度标+0.02和-0.02公差? 可以吗?  有很多人说这样标注会被生产人员,装配人员骂死。 为什么?难道哪里有问题?
2.形位公差对称度取8级公差,为+0.015和-0.015; 可以吗?
3.轮毂直径30,查手册,轮毂深度取3.3,公差0.2,标注为33.3(+0.2,0) 对吗?
4.粗糙度,键槽两个配合面我取3.2,非配合面我取6.3还是12.5呢?  还有轮毂内圆我取多大粗糙度呢?
5. 这个带轮传动,轮毂和传动轴直径为30,带一个输送皮带,电机750W, 配合处应该取什么公差配合? (我看别人标了轴负2丝到负1丝;孔+2丝 到+1丝,)

网友:
你只管告诉他们,按图加工,具体装配怎么装,爱咋咋滴。

网友:
1、对于轴和轴毂的配合,根据设计选取公差配合。但是不要把键连接的结构要素的公差与前面的轴与轴毂的配合混在一起。普通平键的联接你查看机械设计手册中关于平键的结构要素设计中有GB/T1095-2003就可以。从你下图看轴毂尺寸及公差为33.3,上差是+0.2,下差是零,这是对的,没有错误啊。关于关羽毂槽宽度8的公差,手册上要求参考GB/T16922,对于8x5的普通平键,尺寸8的极限偏差为D10,也就是上差+0.098,下差+0.040。
2、轴槽与毂槽对轴线对称度公差根据实际工作要求,参考GB/T1184-96,取7-9就可以。
4、轴槽和毂槽的粗糙度:两侧面粗糙度取1.6或者3.2都可以,因为键连接主要靠键和键槽的侧面传递扭矩;顶面取6.3就可以了。
5、取过盈配合。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 1. 我取得是一般配合而非较松配合。 所以轮毂宽度我取JS9,而非D10; 2.我取8级 4.两侧3.2.顶面6.3. 5.给个配合公差? 还有粗糙度 谢谢

网友(点评):
你这个是同步带轮传动,还是需要一定的传动精度。轴选k6或m6,轮毂选择H7.

网友:
N9 js9  没错的 骂你的是凭感觉出公差的  不用管

网友:
你参考手册的数据给出图纸上的值,是没有任何错误的,除非手册是错的。但是,你没有理解需要公差配合的真实用途,为什么选间隙、过渡、或过盈,什么样的等级,是要有经验的,所以说装配人员会骂死了,所以造成你对自己选取数值信心不足,对其他人提出的质疑不能有正确的回答。

网友:
1、键槽公差严格按照标准来就没毛病,±0.018不要改成±0.02,车间还骂就说明两点:第一他们不懂标准,第二你这个公差与他们经常接触的公差不同,他们心理无法认同;
2、对称度值大小可以;
3、键槽深度公差+0.2没有问题,只是尺寸公差应标注在上面的视图中;
4、配合面取3.2和1.6都行,非配合面可以取6.3或12.5,轴外径取3.2/1.6都可以,内孔粗糙度取3.2/6.3也可以,带轮并且这么小的功率没有问题的;
5、这么小的轴径,配合公差取H7/h6就可以了,想让装配轻松些,也可以H7/g6,想稍紧些可以取H7/js6,根据需要而定吧,如果你对配合公差与装配松紧度没有很明显感性认识,尽量不要给非标公差,按照标准公差给定就行

网友(2020-08-07):
孔轴配合要看你这个同步轮用的什么材质,如果是软的就过盈,硬的就过渡。另外你的同步齿与轴心的形位公差怎么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