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结构问题

楼主(2019-07-20):
3D草绘画好了,结构件也画好了,现在接头处是交叉干涉的,怎么处理

谢谢了

好的,找到了,知道怎么弄了,谢谢

网友A:
焊件中选择“裁剪延伸”后出现对应的编辑窗口,然后”裁剪边界“选择“面/平面”,再点击粉色的型材;最后在点击“要裁剪的实体”窗口,然后选择淡黄色的型材。
干涉与这个处理方法一样,自己试着选择。慢慢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件中选择“裁剪延伸”后出现对应的编辑窗口,然后”裁剪边界“选择“面/平面”,再点击粉色的型材;最后 ...

嗯,非常感谢!

刚刚把帖子发出去就找到这个了,哈哈!

另外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我先画好了3D草绘,然后新建零件的时候不能直接利用3D草绘的线条来创建
结构件,非得转换一下这个线才行,这个是操作上的问题还是软件设定就是这样呢?

网友A:
“我先画好了3D草绘,然后新建零件的时候不能直接利用3D草绘的线条来创建”,没有看懂这句话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画好了3D草绘,然后新建零件的时候不能直接利用3D草绘的线条来创建”,没有看懂这句话的意思。

........
要用焊件里面的结构件来做框架,是不是得先有个3D草图框架嘛

有个这个3D草图,然后再新建零件,利用3D草图的边框加创建结构件,比如型材或方管之类的

网友A:
对!先用3D草图做好框架,然后关闭草图,再点“焊件”,选择需要的型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先用3D草图做好框架,然后关闭草图,再点“焊件”,选择需要的型材。

我现在点3D草图上的线条,焊件里的结构件是不可操作状态

转换实体引用之后就可以了

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的操作有问题?

网友:
草绘出零件把干涉处消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