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上打几千个0.5mm的小孔,希望吊大的能有好的办法

楼主(2019-07-20):
如下图现在有一类常用的零件,需要在12mm厚左右的铝板上打几千个小孔,孔间距在4mm左右,铝板上下两平面平面度、平行度要求很高,上下两平面要求绝缘,之前用普通的数控床子加工,一件零件大几千块,现在想用多孔密集性材料做,免得打那么多孔,有没有大神做过类似的,或者有做这类零件更好的办法。谢谢大神能看完

网友:
看能不能用开数冲模跳冲的方式。

网友:
先要说明工况,这些孔用来干嘛的

网友:
激光打孔机可以做

网友:
换个陶瓷吸板算啦,应该也差不了多少钱。

网友:
普通的机加工钻孔方式肯定不行的,最好能找到激光腐蚀加工的工艺方式。

网友:
我,做非标设计的,跟模具没缘分。。。

但,这玩意儿,为什么不做模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thread-984055-1-1.html
参考一下

12的铝板

网友:
一点建议
把需要空的部分直接铣成空缺
然后这部分用冲孔钣金叠加进去,一块板比如0.3MM厚那就是40块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还有没有大神有好的办法?

网友B:
一块钱一个孔,蛮便宜

网友C:
能否采用JIG板[具体材料是:FR4(环氧树脂板)]嵌入你的这个铝板中。JIG板的平整度和平面度都可以做的很好。你可以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采用JIG板[具体材料是:FR4(环氧树脂板)]嵌入你的这个铝板中。JIG板的平整度和平面度都可以做的很好 ...

我了解一下,谢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块钱一个孔,蛮便宜

一个板上5,6千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