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剖视图怎么还原?

楼主(2019-07-20):
如题

网友A:
可以恢复的!应该是链接端了,如果你有三维可以恢复要是没有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恢复的!应该是链接端了,如果你有三维可以恢复要是没有我就不知道了

恢复了两个视图,剖视图和局部视图恢复不了,具体步骤要怎样做?

网友B:
点红绿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点红绿灯

重建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重建一下。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解

试过的了,不行

网友:
重做一次!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三维模修改后才会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的了,不行

你这个是装配图吧?这样的话检查零件是否发生过变动,是否合法,相互间约束是否矛盾。都没问题后,红绿灯。

网友:
更新即可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