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周对称机构设计求助

楼主(2019-07-20):
如上图左,圆周对称的四组凸轮机构,四个推杆有以圆心对称的往复运动,如果这样设计结构有些复杂。
首先想到的是将四个凸轮变成为一个大凸轮,结构如右图所示,但实现起来结构也有点复杂。
各位大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不吝赐教,

网友A:
左右两图的运动是不一样的,左图是4个凸轮绕各自中心旋转,4个推杆做往复运动;右图是一个大凸轮绕同一个旋转中心旋转,4个推杆做往复运动。你想要怎样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右两图的运动是不一样的,左图是4个凸轮绕各自中心旋转,4个推杆做往复运动;右图是一个大凸轮绕同一个旋 ...

只要四个推杆的往复运动的输出,至于输入是四个凸轮各自转动还是一个凸轮转动无所谓。
其实我的想法是:输出:四个推杆的往复运动,输入:一个小凸轮转动,中间加一些连杆或者其它机构分配到四个推杆,只是不知道如何实现

网友B:
首先要确定4个从动件的相位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确定4个从动件的相位关系。

四个推杆在任意时刻的位置是以圆形中心对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四个推杆在任意时刻的位置是以圆形中心对称的

相位完全同步,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位完全同步,可以实现。

如何实现?其实我的想法是:输出:四个推杆的往复运动,输入:一个小凸轮转动,中间加一些连杆或者其它机构分配到四个推杆,只是不知道如何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何实现?其实我的想法是:输出:四个推杆的往复运动,输入:一个小凸轮转动,中间加一些连杆或者其它机 ...

按你右图方法就能实现。

网友C:
中间放个小凸轮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右图方法就能实现。

圆心位置是工件位置,不能被占用,工件外径105mm。大凸轮设计出来有点大,外直径估计>300mm,而且要加个轴承来旋转,这么大的轴承也不好整,旋转的动力只能放在外圈加一个齿轮,凸轮外圆做外齿轮。

网友(点评):
你这个是简图,还有很多细节欠考虑

网友(点评):
弄个气缸从上往下推行不?上下的凸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放个小凸轮不行吗

中间圆心是工件位置,没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心位置是工件位置,不能被占用,工件外径105mm。大凸轮设计出来有点大,外直径估计>300mm,而且要加个 ...

大凸轮设计出来有点大,外直径估计>300mm

不要估计,画出所有的工件,直接可以算出来。

你想象中的大凸轮一定要转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凸轮设计出来有点大,外直径估计>300mm”

不要估计,画出所有的工件,直接可以算出来。

大虾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可否详细说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心位置是工件位置,不能被占用,工件外径105mm。大凸轮设计出来有点大,外直径估计>300mm,而且要加个 ...

凸轮做成台阶不可以吗?

网友D:
中间是工件,这难道是个锤吗?

网友E:
发不了动图,楼主想象下吧,下面是带圆弧槽的一个圆盘,只要控制圆盘往复转动,上面的滑块就能同时做扩张收缩动作

网友(点评):
这种结构用的多 ,关键是他这个夹住工件 干嘛用,是否需要很大的夹紧力,需不需要自锁等

网友:
柱塞泵就这样,不过是端面或者径向的。

网友F: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目的,四个推杆的目的主要是用来定位用的,工件位于圆心,然后整个机构就是根据工件外径的不同,进行夹持定心。
理解:
目前,你这套机构有点小问题,1-精度没有,4个推杆不可能按照你想的那样同时进行,会有背差(我个人创作的,,简单的说就是,背向间隙之间的差)。2-凸轮机构,中心夹持,复位问题,如何保证四个推杆会一直与凸轮接触?弹簧?弹簧力度不均匀,后期凸轮磨损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有的零件会很容易坏掉,需要考虑后续的维护。3-四个,会不会过定位??
建议:
1-采取卡盘机构(机床上的3爪)
2-相机快门那种,同时收缩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目的,四个推杆的目的主要是用来定位用的,工件位于圆心,然后整个机构就是根据工件 ...

2.复位有办法解决。

网友(点评):
咋解决?用弹簧?还是机构?有示意图么?

网友(点评):
参考16楼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间是工件,这难道是个锤吗?

lz没交代,中间是包子也说不定

网友:
这两个结构本质是一样的,都可以。

网友:
话说那个旋转变大的圆桌是不是可以借鉴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发不了动图,楼主想象下吧,下面是带圆弧槽的一个圆盘,只要控制圆盘往复转动,上面的滑块就能同时做扩张收 ...

这家伙加工难度好大呀,你家做这个?

网友:
  三爪卡盘,搞定。

网友:
圆周定位四爪不如三爪,我觉得液压三爪卡盘现成的,可以想办法直接用上,定位准装夹力度可调

网友:
位完全同步,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心位置是工件位置,不能被占用,工件外径105mm。大凸轮设计出来有点大,外直径估计>300mm,而且要加个 ...

lz设计得很好,可以直接干了。现在进展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家伙加工难度好大呀,你家做这个?

我们不做这个,我在抖音上看到的,抖音上还是有很多不错的设计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