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轴承、滑道的润滑脂应该多久加一次合理?

楼主(2019-07-20):
请问轴承、滑道的润滑脂应该多久加一次合理?

网友:
没有硬性规定,看工况条件和油脂消耗程度而定,初期可以计时推算下

网友:
看使用场合 使用频率而定吧

网友:
重载高速随时都要润滑,轻载低速加一次管一辈子,其它情况在这中间地带。

网友(点评):
是的,转速和载荷轻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网友:
楼主轻描淡写一句话。。。知道多少种概况么?

什么样的设备?什么样的工况?开式?半封闭?全封闭?轴承大或小?轻载?重载?高速?低速?

轴承品牌质量?初装油脂的品质?

使用频率?是否满负荷工作?  。。。。。。。

网友(点评):
确实影响因素较多,您说的比较全面,封闭类型,载荷轻重,转速大小等其它你提到的都对加润滑脂的频率有影响

网友:
润滑脂少的1月多的半年看结构和工况。

网友(点评):
谢谢,可以做个参考

网友A:
三个字差厂家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个字差厂家手册

手册也仅供参考。也有手册不专业滴。。。

网友:
这个根据没有固定得说法,一般根据实际情况自己观察一个周期后总结。

网友(2019-10-09):
看评论学知识

网友(2021-04-24):
这个还真的有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