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做厚0.5mm,直径50 粗糙度0.8 薄片的材质

楼主(2019-07-20):
新人求助需要一种材料,可以做出厚0.5mm,直径50 粗糙度0.8的薄片,各位帮忙推荐,谢谢

网友A:
用什么材料,不是应该要看是做什么用吗?

网友:
做什么用的

网友:
云母片能满足要求么?

网友:
原料用薄板冲压模冲

网友:
不锈钢板冲压就可以达到。如果有其它要求考虑一下聚四氟乙烯或者其他什么材料。

网友:
机加工一般都会变形,用冲压方法会更好些

网友:
MISUMI上直接有垫片卷卖,材质SUS304,厚度从0.005-0.5,直接买来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材料,不是应该要看是做什么用吗?

一个标准的量块,耐磨就好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标准的量块,耐磨就好啦

标准量块为什么不能用?

网友:
一个没表达完的请求,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