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尺寸问题

楼主(2019-07-20):
各位大侠,工程图出现尺寸隐藏怎么回事哦

网友:
重新画,多练练~

网友:
益阳益橡传动有限公司

网友:
点 是不就完了么

网友:
对话框的说明非常清晰,楼主莫非对中文不敏感吗

网友:
软件问题吧

网友:
这种问题,可以多可以点击是或者否,看看会出现什么结果?

网友:
有可能是软件安装时破解不完整造成的吧,我记得我当年刚刚接触SW的时候,是从SW2007开始自学的,那时候网上的视频教程好像并不是很多,好在当时我提前去慈溪书城购买了一本《SOLIDWORKS2007入门教程,将书配光盘拷到电脑硬盘上,然后每天晚上下班回来,一边看视频。一边上机练习,前后也只是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就轻松学会了造型与二维工程图。

接下来,我后边就开始正式安装和使用SOLIDWORKS2010,用SW2010做工装夹具设计,齿轮参数测绘和出图,感觉此后出了许许多多张SOLIDWORKS二维工程图,也都不曾出现过尺寸被隐藏的事,一直到我使用SOLIDWORKS2013SPO版的时候,发现此版本的SW在出二维工程图进行尺寸标注的时候,就是不能将尺寸与尺寸线拉到图纸右下方接近标题栏的位置上,如果一旦不小心拉上去了,那SW软件立马就会出现“软件崩溃”的报警提示窗口,点一下确定,软件立马闪退,于是我后边就改装成SOLIDWORKS2015,一直用到去年下半年更换电脑,我现在使用的是SOLIDWORKS2016,感觉高版本的SW软件,启动时占用电脑显卡的显存比较大,对于做零件稍微多一点的装配体来说,一般的游戏显卡则会随着零件的不断增加,系统运行起来会越来越卡,直到最后卡得半天都缓不过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