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轴的2个键槽公差

楼主(2019-07-20):
如图,旋转轴内部孔带键槽,用于连接减速机轴; 轴径20,键槽6*6; 旋转轴外侧也有一个键槽,连接同步带轮; 轴径30,键槽8*7;
1.外侧的键槽按手册深度为4.0+0.2,那么代表图中标注尺寸为26-0.2,对吗???
由于内孔径为20,键槽与内孔最薄处只有0.8MM?  这就有问题了吧? 厚度也太小了?      请大家看看我手册查错了?还是啥原因?
2. 再问下内孔20(先钻18的孔再铣床加工吗?)和内键槽6*6怎么加工出来的? 我图中的底部虚线标注准确对否?
3.外键槽是铣床加工的吗? 它和内键槽加工方式不可以一样吗?

网友:
1、尺寸对的,厚度偏小是你内孔尺寸选择问题,跟标准没关系;
2、盲孔键槽···我知道的只有电火花了;
3、外键槽也可以电火花加工,但,贵啊

网友(点评):
内键槽可以插、刨,外键槽可以铣,没有难度

网友:
内键槽加工需留有退刀槽,按现有尺寸加工的话,壁厚偏薄,建议加大外径

为什么同步带轮的孔径不加工成和减速机轴一样的尺寸呢

主视图左侧直径25应该是轴承位吧,想不出这种机构是怎么布置的

可以把局部装配图发出来看看

网友(点评):
主视图右端,有退刀槽的那端,没看懂是干嘛用的,那一端没有特殊加工,反而有退刀槽??

网友(点评):
那不是退刀槽,应该是卡簧槽,用来限位同步带轮用的

网友A:
我理解错了?20的轴为什么键槽深度能标出2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错了?20的轴为什么键槽深度能标出26?

我也这样标注的,这种标注方法我在机械设计手册上也没查到,但是这样能直观表达键槽深度,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同步带轮不能选择直连电机吗?是轴太短了么。。或者说这根轴电机端不能放大一点吗i    加工就放电吧

网友B:
1-键槽尺寸标注应该没问题,不过,最大外径是20(应该是30??),小一点的左端外径是25???不大对吧,你这个可是有点违反常理啊
  有个小看法,内键槽标注方式是不是有点不大对,一般来说,不应该标注一个22.8就可以了吗,怎么还在增加一个21.8??标注重复
2-如三楼说,加工可以直接插、刨。壁薄是由于外径过小,外键槽过大导致的,建议:1,使同步轮与旋转轴外径直接配合。2,增大旋转轴外径或选用键尺寸小一点的。——疑问:键槽选择是经过负载计算的么?
3-内键槽加工,建议增加一个退刀槽——有个小疑问,内键槽是要加工半圆形的?直接平口的不行么,使用C型单圆头平键?

网友:
不仅仅是公差

网友:
能不能把两个键槽按180方向分布? 轴套壁厚有点薄,你看看键槽切除后,剩余的壁厚有多少?

内键槽做成通孔,可以用拉床拉出键槽。现在的设计不好加工。

网友:
工艺性不好,好像咋复杂咋干是滴。

网友:
内孔20和键槽最好设计成通孔  这样加工的经济性会比较好  否则成本会提高不少

网友:
外径30标注错了(20), 左端25的位置干嘛用的?带轮和轴不能直接连接?为什么要做盲孔内键槽?加工用什么材料?请解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键槽尺寸标注应该没问题,不过,最大外径是20(应该是30??),小一点的左端外径是25???不大对吧,你 ...

加工感觉还是电火花好一点吧,很多地方没有插之类的机床,还有就是改成D型,运行一段时间机构活动间隙会变大很多,而且不知道这个零件是什么材质的,一旦是铝的,那D型就很快出现间隙

网友(2019-08-21):
看着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