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如何去毛刺不留痕迹

楼主(2019-07-20):
铝件1.0,模具落料冲孔,现在要求不能有毛刺,如果有毛刺了,怎么处理好呢,不能在面上留下痕迹
这个产品成型后,要做阳级氧化。有打磨痕迹的话,就太难看了

网友A:
哑光表面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哑光表面可以吗?

咋弄?整个面抛一下啊

网友B:
喷砂了解一下,选用细沙,但是做完以后要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砂了解一下,选用细沙,但是做完以后要清洗

过程中岂不更容易划伤,最后还要阳级氧化的,不影响吗

网友(点评):
砂子的大小可以控制表面的质量,所以啊,要找专业的试试

网友C:
昨天我在抖音上看到铝件去毛刺的视频,速度很快,效果很好,可惜没注意,楼主可以搜搜看

网友D:
这个厚度的冲模做的铝产品毛刺有多大?
一般来讲这种产品的毛刺不至于要用打磨工序来去除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咋弄?整个面抛一下啊

跟2楼思路一样,喷细砂。怎么做都可能出现划伤,不用考虑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我在抖音上看到铝件去毛刺的视频,速度很快,效果很好,可惜没注意,楼主可以搜搜看

好的,怎么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厚度的冲模做的铝产品毛刺有多大?
一般来讲这种产品的毛刺不至于要用打磨工序来去除吧?

那怎么处理呢,毛刺不大也得处理啊,孔多

网友:
选用细沙,但是做完以后要清洗

网友:
玻璃砂,处理后没感觉。

网友:
喷砂以后是可以阳极的

网友E:
光饰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饰怎么样?

光饰是什么工艺,请教

网友:
要看是什么毛刺吧,有些喷砂可以,拉丝也可以,实在不行用手术刀去毛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饰是什么工艺,请教

一个大锅...里面全是石子,然后震动

网友:
主要还是看工件的质量要求,外观要求,工件应用场景。
1、从 冲压模具来讲,可以单独增加一个工程进行压毛边,也就是对非冲压面进行毛刺回压。   当然如果在 其它冲压工序增加 压毛边最好了。
2、如果要求高亮氧化,那只能抛光啦,粗抛,精抛;

   如果要求不高,跟客户沟通进行喷砂吧,喷细砂质感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