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号一样,但是液压油不同,油泵制作过程中是否有差异?

楼主(2019-07-20):
PVG-130-F1UB-LSFY-P-1NNSN-NN/L-HFC   1
PVG-130-F1UB-LSFY-P-1NNSN-NN/L-HM46    2
在未使用的前提下,该油泵是否可以购进同一种型号

网友:
估计水-乙二醇的这个要特殊些,贵点。

网友:
液压泵的性能是由泵本身设计制造时决定的。
当然了,液压油不一样,粘度不一样,在具体的液压系统中,使系统产生的摩擦和发热量不一样。

网友:
应该不可行啊,特性不同。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7-21 12:11液压泵的性能是由泵本身设计制造时决定的。

当然了,液压油不一样,粘度不一样,在具体的液压系统中,使系统产生的摩擦和发热量不一样。
也就是说液压泵的性能已经由本身使用的液压油决定,其制造过程中为满足液压油使用要求部分结构有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液压泵的性能已经由本身使用的液压油决定,其制造过程中为满足液压油使用要求部分结构有调整

怎么会是这么理解呢?液压泵的性能是由自己本身的结构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