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式液压系统

楼主(2019-07-20):
各位大神有什么闭式液压系统的资料共享一下啊

网友A:
什么叫闭式液压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闭式液压系统?

简单地说就是,液压油在液压泵和传动机构之间循环,不回液压油箱。当系统有泄露,液压系统压力有所下降时,通过补油泵向系统里补充液压油。闭式液压系统的散热不太好,一般需要设计液压油冷却系统,但是闭式液压系统的液压油箱容积一般可以设计的小一些。网上有很多资料,自己找找学习下。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专业了已经,最好是挖掘专业的书本知识来提高。

网友(2019-08-28):
闭环液压系统吧?液压系统压力可以通过压力传感器反馈到动力源,动力源再根据反馈数据进行调整以达到设定的压力参数,一般伺服电液用这方面比较多,控制压力会比较精准,而且省电,但是成本高,维修也相对麻烦,不过这是主流玩意。

网友:
类似资料百度一下,感觉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