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边折弯

楼主(2019-07-21):
四边90°折弯的钣金盒子的工艺是不是这样的:先进行对边折弯,再换成特定长度的上模或者由不同上摸组合的特定长度,进行剩余两边折弯?

网友:
是的。 也可以用冲压模具一次折四个边

网友:
折弯肯定是只能一个面一个面的折,换成是冲模就能同时干出来了。

网友A:
楼主老大,您那盒子,多大个儿啊?

“盒子”,有大有小:大的,过了临界点,来这里的人会喜欢叫柜子;小的,盒子、皮子、壳儿乱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老大,您那盒子,多大个儿啊?

“盒子”,有大有小:大的,过了临界点,来这里的人会喜欢叫柜子; ...

尺寸就200*70mm*40mm左右。

网友(2020-03-10):
赚点威望

网友(2020-06-02):
我想知道,怎么计算切角的?有没有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