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铁们,气缸推力是如何计算的呀

楼主(2019-07-21):
是f等于PS嘛

网友:
推力等于气缸的工作压力乘以活塞有效截面积,实际上就是推力、压强和受压面积之间的关系,注意单位。

网友:
样本上是有的(通常)

网友(点评):
一般的样本是在总目当中(前边部分)给出缸径和出力的表格包括有杆和无杆腔

网友(点评):
不是先有载荷而后确定缸径,行程,结构形式,一步一步完成选型吗?

楼主:
我看SMC没有的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7-21 11:49推力等于气缸的工作压力乘以活塞有效截面积,实际上就是推力、压强和受压面积之间的关系,注意单位。
那跟活塞杆直径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跟活塞杆直径有关系吗?

跟活塞杆直径没有关系,跟受压面积,即活塞有效面积有关系

网友A:
双作用的话,就跟活塞杆有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作用的话,就跟活塞杆有关了

双作用  单方向没杆的那侧负载的话没关系    有杆的那侧负载的话  受力面积要减去一个杆的面积

网友:
F=πDXD/4*P-阻力

网友:
气缸的理论输出力是指气缸处在静止状态时,其使用压力作用在活塞有效面积产生的推力或拉力。以下介绍提供气缸输出力的计算公式及标准气缸系列的理论输出力表。
普通单杆双作用气缸的理论推力为:Fa=0.25πDp
注:式中D一缸径,单位:mm;
p一气缸的工作压力,单位:Pa

网友:
你的负载机构什么类型?

网友:
看我08年的帖子

网友(点评):
兄弟链接给一下嘛,这怎么找的到呀,手机上

网友:
气缸输出力不能全部靠理论,每个系列的密封都有差异,摩擦力也不一样。所以输出力会有不同

如果是SMC的,建议直接上国外网站查询, 或者找一本英文版的样本。这也是我不喜欢用SMC的原因之一。中文版的资料简单到像地摊货。要详细资料,就要翻英文版

另外,不同的应用场景还有个效率的问题,比如水平推动和竖直举升的效率差异就非常大。这个值具体是多少,最好去翻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