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机构

楼主(2019-07-21):
1.右边竖直的那根为固定杆
2.最左边的一根往右边移动的时候需要横平竖直
3.现在最左边往右边移动的时候上下走的是曲线运动,有什么办法可以走直线运动,上下不能设定导轨

网友A:
中间成四边行与左右两竖直杆的连杆还是?

楼主:
全是销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成四边行与左右两竖直杆的连杆还是?

图上有黄色弧形的全是销钉关系

网友B:
有精确直线运动的连杆机构

楼主:
有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精确直线运动的连杆机构

4米长的,收缩成一起的,现成的连杆机构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上有黄色弧形的全是销钉关系

把中间位置,上下两个销钉用刚性杆连接起来,左右的斜杆做成活铰链,然后,在左边横着的那根杆上用气缸推可以不?

网友:
你这样仅凭画图分析不出来的,最好是能用运动仿真分析它的运动轨迹。我在想,如果想让它水平移动,为啥不直接增加一个导轨。

网友:
如图所示,黄色销钉位置处可以增加一个导轨

网友:
查连杆设计手册,有直线轨迹的四连杆。但估计不适用于你的情况。

网友:
咱看不懂,也不敢说^_^

网友:
估计出现这种问题就是刚性太差,自重压弯的。

楼主:
那个运动轨迹就是运动时生成的线,现在唯一的毛病就是不走直线,上下加导轨也试过,加了就把位置限位死了,不能收缩。

网友:
看大佬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