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力夹紧缸使用的两个注意点

楼主(2019-07-22):
    强力夹紧缸是咱们汽车行业工艺装备的常用气动配件,因为其内部有较稳定的自锁紧机构;各大主机厂,在对于工装治具的验收过程中,也有明文规定要求使用某个品牌的强力夹紧缸。

   在工装治具的设计过程中,若经常使用,难免会出现问题,以下有两个注意点,总结一下,希望社友们以后能够避免出错。
第一点:气管接头的使用选型

    如图,这幅治具的强力夹紧缸选用的气管接头是普通弯头的形式,这里接头没有气体流量的调节功能,在现场实际使用过程中,气管通气后,旋压臂动作速度特别快,操作者如果不小心把身体放在压紧范围内,就会产生机械伤害,特别危险!

而且因为进气量太大,如果产品是铝合金材质,比较软的产品等,就会在表面形成压痕。

因此,在使用强力压紧缸时,需求形成一个标准,用这种带调速的接头,从而调节旋压速度和压紧力。

第二点:旋开角度

如图所示,这个120的数字,表示该缸的打开角度是120度,但如果设计过程中模拟的不准确,导致选项错误,而且采购买回来又不能换,这时该怎么办呢??

不用急!这个钢印数字的零件其实是个螺母,可以把它拆下来;

用135度的这个零件,替换掉120的那个零件后,这时强力夹紧缸的旋开角度就能从120度改成135度了!

以上就强力夹紧缸的使用小技巧,希望能对社友们有帮助~

网友A:
是哪个告诉你气缸调节接头可以调气缸的输出力的。。。你可以把他拖出来枪毙5分钟了,气缸调节接头在调流量的,不会改变气压,也就是只影响气缸的工作速度,注意,在气缸使用的过程中大部分是使用的排气节流

网友:
谁家的调速阀这么牛逼,连气压都能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哪个告诉你气缸调节接头可以调气缸的输出力的。。。你可以把他拖出来枪毙5分钟了,气缸调节接头在调流量 ...

怼的有理,顶你!

楼主:
|小机123发表于 07-22 10:29是哪个告诉你气缸调节接头可以调气缸的输出力的。。。你可以把他拖出来枪毙5分钟了,气缸调节接头在调流量的,不会改变气压,也就是只影响气缸的工作速度,注意,在气缸使用的过程中大部分是使用的排气节流
我们现场强力夹紧缸使用的都是亚德客排气节流阀ASL8-02,现场调试过程中,这个气流的调节确实对气缸的压紧力有影响,产品表面有无压痕就是证明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场强力夹紧缸使用的都是亚德客排气节流阀ASL8-02,现场调试过程中,这个气流的调节确实对气缸的压紧 ...

压痕不是单纯压紧力影响的,还有一个就是速度,接触瞬间就是碰撞模型

网友(点评):
正解,层主机智!

楼主:
|yien发表于 07-22 10:37谁家的调速阀这么牛逼,连气压都能调了?
我没有说是调气压呀,对气缸压紧力有影响。其实理论上来讲,这样说法是不正确的,但咱们现场调试确实有这种情况的发生,这就比较尴尬了,呵呵~

楼主:
|勃兴轴承-蔡发表于 07-22 15:02需要采购杆端关节轴承、鱼眼接头、向心关节轴承可以联系我们
什么品牌的呢?

楼主:
|liwenjun515发表于 07-22 14:13谢谢分享!!!楼主太棒了
多谢捧场~

网友:
这个压痕是否撞击痕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场强力夹紧缸使用的都是亚德客排气节流阀ASL8-02,现场调试过程中,这个气流的调节确实对气缸的压紧 ...

节流阀不是调节速度的么。。。。。调节气压大小的是用减压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说是调气压呀,对气缸压紧力有影响。其实理论上来讲,这样说法是不正确的,但咱们现场调试确实有这种 ...

被怼了就去考证下,自己错了学到了,自己对的也可以提出来交流,发个帖子有人码那么多字怼你,实属难得,所以也是一种交流方式,不急不恼,安然处之,牛逼的人不是都牛逼,总有要讨教别人的时候,所以学习路上谦谦而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说是调气压呀,对气缸压紧力有影响。其实理论上来讲,这样说法是不正确的,但咱们现场调试确实有这种 ...

流量调小没有压痕是因为冲击变小,而不是压紧力变小。

如果你做下测试,在气缸的压紧面上加一个测力装置,测试不同速度下的压力数值,
你会发现气缸前端压力不变化,那么读出的数值是没有变化的。

网友:
有讨论才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说是调气压呀,对气缸压紧力有影响。其实理论上来讲,这样说法是不正确的,但咱们现场调试确实有这种 ...

那是速度慢,还没冲满气缸,感觉有点缓冲的样子 所以没压痕

网友(2022-02-21):
调得大点可能2s就压得死死的,调小点,可能4、5秒还在压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