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关于扭矩的

楼主(2019-07-21):
这个图里的装置,能对被测物施加径向力Fyn和Fzn,还有一个径向力Fxn。对应产生的力矩应该是Myn,Mzn,Mxn。但是我不明白机器怎么运作才能分别产生这样的力...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下机器的构造。我本身不是学机械的,遇到这个装置比较好奇,求大家解答下我的白痴问题 谢谢大家!

网友A:
风机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机测试?

是啊 可以跟你交流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 可以跟你交流下吗

你先解释清楚,什么叫NTL

网友:
偏心轴类机构能做到这些吧。

网友:
联轴器不对中,产生YZ方向力,设备本身有轴向力产生X力

楼主:
多谢各位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解释清楚,什么叫NTL

这个中文翻译是无扭矩装载机。我个人理解,是不是说能够作为传感器检测扭矩数值? 个人也不明白这个“无扭矩”是什么意思......

网友B:
电机不动就是静载荷,电机动就是交变载荷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不动就是静载荷,电机动就是交变载荷对不对?

那个test piece是被测设备,会是它提供多向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