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这种结构气缸推动,往复运动可行吗,有没有风险

楼主(2019-07-21):
(图片)

网友:
用过,问题不大

网友:
上面的结构没看清楚,能不能画个运动机构简图?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

网友:
能不能承重

网友:
看图驱动角太小,要调整一下结构。

网友:
结构不允许改进了?

网友:
但看这个图,感觉气缸在完全收缩的状态下,会形成死角。

网友:
你还不如用滑台气缸简单

网友:
气缸为什么弄成这种角度的,与滑轨平行安装不行吗?

网友:
可能会卡死,磨损严重

网友:
这个结构如果是没有负载,或者轻载,应当是没有问题

如果是重载,可能就会出问题。
这个结构气缸输出力的利用效率很低,为了达到使用要求,就需要选择很大缸径的气缸,这样气缸没有问题了。出问题的反而会是导轨,气缸跟滑块的连接方式,应当是侧面连接吧,这样滑块长期承受一个非常大的倾覆力矩,会很快坏掉。就需要更换更大型号的直线导轨。
最后做出来的结构就会比例失调,巨大的气缸,推动一个巨大的滑块,上面装了一个小小的零件

网友:
气缸推力方向与运动部件的运动方向角度太大,增大了导轨的负荷,并且为了达到要求,要先用比负载大很多的气缸,不能把二者的方向设置成一致吗

网友:
空间限制了你的结构?
不建议这样搞,除非你能接受2个月换一次导轨滑块

网友:
怎么可以这样搞?强烈不建议。
可以选择气缸滑台或者气缸水平安装
如果实在想这么搞,可能负载比较轻,驱动比较大,同时直线滑块可能损坏的频率较高,或者运动不会太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