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护栏,焊接类的。

楼主(2019-07-21):
这种护栏都见过的,管材两头两块冲压铁片,
焊接要求就是,对中,两头打铆钉的孔眼要平行,

这种护栏的制作过程如下,镀锌圆管滚压成异型管,切割,横杆钻孔,纵杆焊接铁片焊接两点就可以,浸塑粉,最后铆钉拼装,
立柱用钻尾螺丝固定接头。

网友:
镀锌圆管滚压成异型管,学习了。

楼主:
有没有机构推荐呢,我想的大概是把冲孔的铁片穿在两根钢筋上,在用其他机构来做夹紧,推送步骤。可感觉有些复杂,不太靠谱。

网友:
浸塑粉  不明白

网友(点评):
喷粉,加热成膜。

网友:
有自动焊的方案。

网友:
就是外面的漆 是 喷的粉???

楼主:
就是塑粉放在一个池子里,放进去拿出来就好了,不用喷啊,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塑粉放在一个池子里,放进去拿出来就好了,不用喷啊,快。

学习了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原来是滚压出来的

网友:
终于知道这玩意为什么一撞就稀碎了  就焊两个点 而且还是拉铆连接。
这玩意就是让你一碰就坏,----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