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机同步带经常断,想弄个明白?

楼主(2019-07-22):
如图,断裂成这样个人估计是突然间过载断裂的,不太像疲劳断裂,结构是这样的电机挂波箱通过同步带带动齿轮在齿条上动,齿轮齿条带动上面小车往返运动,两侧是直线导轨,负载重量100kg,电机是带刹车电机,接到信号断电刹车,电机功率1.1kw,同步带轮转速72转/分钟,小车运行速度250mm/s,两带轮圆弧齿26齿,中心距250mm。

网友:
采用无缝带钢丝聚氨酯同步带,效果会好很多,一定要无缝的,要不然接驳处也会断裂,一般都是刹车时候,负载过大断裂

网友:
现在是直接刹车还是减速后在刹车。

网友:
难道受空间限制,齿轮不能直接装到减速头上?

这个机构设计本身,不断才怪了。今天不断,一个星期内还得短。

只看图片,有的是空间啊。。。

网友:
大兄弟,同步带型号至少要告诉下嘛!不知道型号,我们都没法帮你校核同步带。

网友:
设计缺陷。应该平行的不平行,应该垂直的不垂直。

网友:
这种往复运动,若换成V带传动会不会好一点,仅供参考

楼主:
|海风1006发表于 07-22 09:10现在是直接刹车还是减速后在刹车。
直接刹车,没有变频器

楼主:
|Cavalier_Ricky发表于 07-22 09:11难道受空间限制,齿轮不能直接装到减速头上?

这个机构设计本身,不断才怪了。今天不断,一个星期内还得短。

只看图片,有的是空间啊。。。
直接装到电机上经常坏电机,因为框架焊接容易变成,齿条上堆垃圾,检查开工失灵,齿条齿轮?????时会咬死,电机用不了一年就坏了

网友(点评):
坏也是减速机坏吧。。。

楼主:
同步带,型号8m,宽度40mm,中心距250mm,电机不减速,直接刹车停止

网友(点评):
楼主自己找到了原因。

楼主:
|海风1006发表于 07-22 09:10现在是直接刹车还是减速后在刹车。
直接刹车

网友:
72转/分钟,你这转速也不高,或许链轮链条也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装到电机上经常坏电机,因为框架焊接容易变成,齿条上堆垃圾,检查开工失灵,齿条齿轮?????时会咬死, ...

那就对了。

电机瞬间停止,100KG的小车惯性太大,同步带承受不住惯性冲击导致断裂。
要是电机直连的话就是电机损坏。

解决办法有两个:
1、重新校核同步带,将惯性冲击考虑在内,选用能承受冲击的型号。
   但是这样的话同步带没事了,电机肯定会跟直连的一样,很快就坏了。

2、更换变频电机,停止时电机先减速再停止,最后打开刹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装到电机上经常坏电机,因为框架焊接容易变成,齿条上堆垃圾,检查开工失灵,齿条齿轮?????时会咬死, ...

齿轮齿条加护罩罩住,留个口,定期加润滑脂。

网友:
直接刹车导致的吧,惯性的力量也是很大的。

网友:
过载了吧!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同步带换成链条传动啦,或者直接装联轴器啦

网友:
抹点润混油脂,效果会改善一点

网友:
明显是扯断的,而且不是接口部位。电机刹车没有缓冲造成的

网友:
我们现在做的设备,速度没你这么快,,重量差不多。都是先减速然后再刹车,你可以安一个变频器就OK,控制一下,会好很多。

楼主:
|77296824@qq.com发表于 07-22 11:24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同步带换成链条传动啦,或者直接装联轴器啦
有想过,怕到时候链条不断,电机坏

楼主:
|星仔燕玲发表于 07-22 10:15同步带,型号8m,宽度40mm,中心距250mm,电机不减速,直接刹车停止
大概也清楚哪些地方,看看大家有没有好建议

楼主:
|星仔燕玲发表于 07-22 10:14直接装到电机上经常坏电机,因为框架焊接容易变成,齿条上堆垃圾,检查开工失灵,齿条齿轮?????时会咬死,电机用不了一年就坏了
是的,主要还是减速机坏多

楼主:
|hongshichao0发表于 07-22 10:07这种往复运动,若换成V带传动会不会好一点,仅供参考
v带传递精度不行

楼主:
|1990121088发表于 07-22 08:51 本帖最后由 1990121088 于 2019-7-22 08:53 编辑

采用无缝带钢丝聚氨酯同步带,效果会好很多,一定要无缝的,要不然接驳处也会断裂,一般都是刹车时候,负载过大断裂
这个建议不错,谢谢指点

网友:
负载较大,刹车的时候为啥不考虑用缓冲器来减速?

网友:
如果不能弄成先减速再停止的话,没的说,这个皮带就是那个替罪羊哈哈哈。设备里的故障出气筒。

楼主:
|一颗没有壳的蛋发表于 07-23 08:51如果不能弄成先减速再停止的话,没的说,这个皮带就是那个替罪羊哈哈哈。设备里的故障出气筒。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点评):
哈哈哈,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得有取舍。保护贵重的牺牲便宜易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