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液系统

楼主(2019-07-22):
手里有个案子,需要设计滴油系统:
      液体:香柏油
      每次滴油:1~3滴(一滴约0.05ml)
      滴油频次可控
目前拟选用微型蠕动泵、或者微量进样器。。。。。。
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方案推荐,或者用过什么品牌的进样器和蠕动泵可以提供一下

网友A:
  微型蠕动泵就算了,我买过并做过测试,彻底放弃。在一个设备的滴油润滑系统,至今没有解决,没有合适的元器件。

网友:
用计量泵和一套控制系统就可以实现

网友:
香柏油有一定的黏性,这个有难度;

找找国外有否类似的应用

网友B:
胰岛素注射泵

网友(点评):
就是蠕动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型蠕动泵就算了,我买过并做过测试,彻底放弃。在一个设备的滴油润滑系统,至今没有解决,没有合适的元 ...

瓶颈是什么?能详细说说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胰岛素注射泵

胰岛素注射泵使用的是什么电机?

网友:
不好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胰岛素注射泵使用的是什么电机?

有步进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步进电机

比如100步一滴,需要时来个几滴就可

网友D:
麻醉剂的  电动泵 不知道行不

网友:
不知道用普通的电动润滑泵系统+计量件可不可以~~~

网友E:
把油灯瓶倒过来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粘稠吗

和食用油类似粘稠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油灯瓶倒过来怎么样

需要主动滴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麻醉剂的  电动泵 不知道行不

有没有具体的品牌型号推荐下

网友:
用普通的活塞泵就好了,精度都能达得到。
但是如果要求高的话,需要解决针嘴挂液的问题,不能悬空滴。

网友:
建议增加一个精细过滤器,配合精密泵实现点滴控制。

网友:
医用的,就是贵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食用油类似粘稠度

必须是滴落吗?滴落实验做了吗?

一般来说都是以一分钟多少毫升为计量单位,用胰岛素注射泵(蠕动泵)的原理应该能实现

网友:
步进电机+进样器,100cp没什么问题

网友G:
用定量阀就可以了,怎么控制都可以,好点的两千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定量阀就可以了,怎么控制都可以,好点的两千多吧

定量阀多是气动的,目前的应用场景没有气源装置

网友(2024-07-11):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您在左上角搜索框中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