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6使用simulation静态分析,不能创建报表

楼主(2019-07-22):
最近在自学simulation,我的是solidworks2016,win 7系统,64位,使用simulation静态分析时,点击“报表后”提示不能创建报表,如图。
我电脑里确实是用 的微软的office 2007,也没有别的版本,就是不能创建报表,这是为什么呢?请看到 的大神帮忙,教我,谢谢。

楼主:
各位大神,各位同仁们,帮忙看一下,对分析这个东西确实有兴趣,想学,这如果还没进门就被什么绊倒了就得了,总得让我知道被什么绊倒的吧,好让我起来继续啊。
必有重谢的

网友:
你那个所谓的office2007,根本不是正常安装的正式版2007,而是那些ghost版附带的精简绿色版,根本没在操作系统的注册表注册过的。当然solidworks找不到,就认为你根本没安装office,所以你要找一个office2010及之后的版本,使用正式版,完全安装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那种收费的正版吗?还是算了吧,哈哈

网友:
主要是版权费问题,很多模块的功能是没办法使用的。

网友(点评):
好吧,那就只能以后有机会再尝试了

网友:
应该还是你office 软件的问题,试试3#的方法

网友:
楼主莫非你猴子派来的逗,说是完整版正式安装,你哪个脑筋不对,理解成购买正版了,怎么完整版安装就是购买正版,你怕不是要让正版代理商都笑倒闭吗

网友(点评):
我理解错了,你可以直接说,想教别人就好好教,不想就闭嘴,不要嘲笑别人。

网友:
破解的可以用,不用非得正式版的你重装一个

网友:
应该是office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