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外壳阳极氧化后如何达到电磁屏蔽要求

楼主(2019-07-22):
铝合金外壳由两块钣金折弯后铆接而成,由于铝合金阳极氧化之后,表面不导电,铆接后,如何使两块钣金有效的组成电磁屏蔽外壳?

网友:
刷上一层电磁屏蔽涂料^_^

网友:
内部加屏蔽罩!

网友:
一般会在阳极前贴住后续接触的某些部位,以便后续接触导电。
困难的话, 参考喷粉铁件方法。说明白点就是带粉刮得螺栓。
而且你的铆接是rivet? crimping? Tox? 等等,说得不清不楚。给不了进一步建议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在安装面增加电木绝缘板?

网友:
假定
先阳极化
再铆接
阳极化层不导电

现在,钣金铆接。如果说电性能,几块钣金件铆接后的盒子,各个钣金件之间不导电。这样的盒子你怎么让它产生屏蔽效果
一个盒子是不是屏蔽,取决于这个盒子整个是导电的
所以,要想产生屏蔽效果,钣金搭接处,要用砂纸把氧化层磨掉,这样才能导电(电阻小),才能有屏蔽效果
不过,用铝板做屏蔽,不是好的选择

5楼很专业

网友:
铝板现在有导电阳极氧化,就是氧化后也能够导电的

网友:
铆接不可靠。电磁屏蔽视波长对铆钉间距有要求的。最好整体焊接好再去做阳极氧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