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有没有熟悉铁建重工盾构机液压油管编号的人

楼主(2019-07-22):
铁建重工盾构机的部分转接管路清单如下,看不懂铁建编号的意思,想问下熟悉的坛友们这些分别指代接头/管路的哪些内容.

例如拼装机油管编号 F381CACA282816-40000

网友:
估计最后的-40000指40米,10000指10米。
前面无非是接头形式压力等级等。

网友:
盾构机是用来挖地铁的吧?

网友:
社区里不知是否铁建系统的社友,这个编号只有系统内的人能看懂代码的含义。液压油管编号一般会包含油管材质,压力,耐压等级,长度等信息。

网友A:
作为一名密码爱好者,咱来猜一下:

首先看前4位,只有F381、F481、F731、F781这四种数字,而且与后面备注中的文本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这一组数字表示的应该是材质、层数、压力等级。

接下来的四位,只有CACA、1515、C9C9、6A6A这四种数字,而且前后重叠,猜测是两侧接头的形式。

再接下来的四位,情况与前一条一致,也是重复的,但特点是都是4的n次幂,按照国际惯例,16表示1inch,所以对应的是两侧接头的尺寸。

后面的两位,同样是4的n次幂,推测是胶管的公称直径,而回油管的数值大于进油管的数值,也算是间接验证了这一点吧。

横线后面的数字应该是长度了。

不行,我编不下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作为一名密码爱好者,咱来猜一下:

首先看前4位,只有F381、F481、F731、F781这四种数字,而且与后面备 ...

长安反恐的望楼编码系统,能否研究,吐槽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长安反恐的望楼编码系统,能否研究,吐槽一下

图片来自知乎,详见水印

网友:
这个是Parker的内部编号,问问Parker公司应该就可以知道

网友:
你这个还能看到这个清单,我这边的就全是数字字母了。全清单有空可以发我一份 QQ38120606,我这边可以直接对机器上的管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来自知乎,详见水印

嗯嗯,这个在马某的微博看到了。

他说他随便扯了一个淡,结果剧组大开脑洞,给他洗地,设计了一套八卦的东西。

实际剧中,大小望楼的网格有各种各样的,而且一个老外都可以肉眼直接译码,不用密码本,直接口播报文。

这套东西,比摩斯码复杂多了^_^

我估计,剧组就是弄了这么一个图,糊弄一下;其他的不值得推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嗯,这个在马某的微博看到了。

他说他随便扯了一个淡,结果剧组大开脑洞,给他洗地,设计了一套八卦 ...

对密码有兴趣可以看看日剧,岛国在这方面脑洞很大,也很严谨。

另:最近在追《轮到你了》,悬疑凶案类的,有点意思,不知道会不会烂尾啊,第十集女主就挂了,后面还有十级呢 ๑乛◡乛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密码有兴趣可以看看日剧,岛国在这方面脑洞很大,也很严谨。

另:最近在追《轮到你了》,悬疑凶案类 ...

早前闻名下载了,以2X速度拖了一遍,人物没有一个喜欢的,实在没兴趣。
现在看看纪录片。

网友(点评):
《大国重器》可以看看,《失落的天书》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密码有兴趣可以看看日剧,岛国在这方面脑洞很大,也很严谨。

另:最近在追《轮到你了》,悬疑凶案类 ...

谢大侠推荐。电脑基本都是这些纪录片,造物百科,惊奇工程,NHK这些,重点不是粉红,而是如何创造性克服工程中的难点,感佩前辈之努力与卓见。That's the poin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密码有兴趣可以看看日剧,岛国在这方面脑洞很大,也很严谨。

另:最近在追《轮到你了》,悬疑凶案类 ...

比起逻辑推理,更想自学一下数学,研究下cam
http://www.cmiw.cn/thread-382735-2-1.html

btw,好好一个版,就要被隐藏了。sigh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作为一名密码爱好者,咱来猜一下:

首先看前4位,只有F381、F481、F731、F781这四种数字,而且与后面备 ...

厉害了!有理有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有理有据!

哈哈,我们一般称呼这种能力为「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