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轴照,求分析

楼主(2019-07-22):
现场有一个轴断了,照片在下面。描述一下应用情况:连续运转,驱动曲柄,交变载荷,推程和回程载荷不同;电机:空心轴形式减速电机,利用这个轴加电机的扭力臂安装电机,不是法兰连接。
出现以下断裂面,求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或者说出现这样的断裂面是什么失效形式

求大神讲讲
求好心人@一下大神

补充内容 (2019-7-23 13:31):
21楼有结构的补充说明,有兴趣的社友请移步查看

楼主:
先占楼,后面补充。
鉴于各位社友热心互动,稍后整理一下图片,然后补充一些详细的结构描述。
轴径25,材料40Cr。
电机功率0.55kw,重量18kg。
结构是中间支承,负载是悬臂的,另一边的电机也是悬臂挑着的,限制了扭力臂的转动。
带动负载的轴颈与支承段有偏心距离,也就是最早描述的曲柄。
下面贴一张结构图

回应一下说加联轴器的朋友。
想小心翼翼的艾特一下问结构的社友结果还只能@好友,希望问结构的朋友能看到吧

网友:
看着像是扭断了(纯属菜鸡发言)

楼主:
|菜鸡攻城狮发表于 07-22 17:33看着像是扭断了(纯属菜鸡发言)
请不要谦虚,讲一讲分析过程

网友:
机械设计与制造、电气交流版块断口学 -  https://www.jxca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5962&highlight=%B6%CF%BF%DA%D1%A7拿去自己看

网友(点评):
慢慢啃书ing

网友:
一般是没装同轴导致的,这个可以加一梅花联轴器,

网友:
有个联轴器吸收下公差

网友:
轴上安装有什么零部件?零部件的运动如何?断裂部位在何处?

网友A:
同心度欠缺,可能伴随有轴向窜动,建议加联轴器吸收

网友:
断面这么光滑,典型的疲劳失效

网友:
看样子总结有下:1应力集中,2,不同轴

网友:
选型的时候应该大一个规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不要谦虚,讲一讲分析过程

心部硬度大,韧性差,热处理应该整体调质,轴表面工频淬火。这样心部不会太脆,表面1-3毫米较硬,机保证抗扭强度有不会产生断裂。当然前提是原来设计轴径合理。

网友(点评):
对于热处理不是很熟悉,这个件是HRC28-32的淬火要求;另外一个,轴颈25是不是一下就整体淬火了

网友:
可能是扭转疲劳失效,断裂面有扩散条纹,可以对断裂处做硬度分析、成份分析

网友:
疲劳断裂,裂纹萌生,裂纹扩展,然后断裂

网友:
从结构的角度分析,断口在键槽位置(应力集中),断裂位置与轴承位置甚远(受力点应尽量靠近支点),曲柄除了承受扭力还有径向力,负载是变负载,相当于轴的负载方向360度旋转,容易疲劳(负载特殊,安全系数须放大)。

网友(点评):
这种疲劳情况应该怎样避免呢?除了增大安全系数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
1.轴加工瑕疵.2.负载过大.3.管理松懈.

网友:
如果是新设备,那就是设计原因,
如果运行很长时间了,那就是安装、维护的原因

网友:
淬火淬透了,心部没有韧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心部硬度大,韧性差,热处理应该整体调质,轴表面工频淬火。这样心部不会太脆,表面1-3毫米较硬,机保证 ...

按说HRC28-32不会断裂断面没有拉毛刺,看断裂面应该是比较脆的,问下什么材料?能测下你实际硬度是多少?负载是冲击负载还是?看后面图有偏心轴,应该是冲击载荷,轴直径去值得过载系数取大点

网友:
也许是应力集中的原因但是没看到有明显的阶梯部位,应该是根光轴。
也可以做晶像看看是否是材质问题。

楼主:
我的天 又断一根,应该是结构问题。我校核了静态强度,问题不大,也可能是负载换算的不准。等有结论了发后续。

网友:
参考图下选型计算,基于疲劳强度的轴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天 又断一根,应该是结构问题。我校核了静态强度,问题不大,也可能是负载换算的不准。等有结论了发后 ...

要么轴换粗点的,要么轴那边换齿轮传动,你这偏心的剪应力大,轴负载不够,另外轴一般不都是轴承钢么??40Cr用硬度耐磨的比较多

楼主:
|风仔很忙发表于 07-26 09:00参考图下选型计算,基于疲劳强度的轴计算

感谢,用理论结论解决现实情况的最大问题就是负载的力学模型转化,负载算不准都是白算。。。。

楼主:
|蘑菇23发表于 07-26 15:03
要么轴换粗点的,要么轴那边换齿轮传动,你这偏心的剪应力大,轴负载不够,另外轴一般不都是轴承钢么??40Cr用硬度耐磨的比较多

轴径是不能增加了,换电机才能换轴,换材料可以考虑

网友:
轴是电机侧断了还是负载侧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心度欠缺,可能伴随有轴向窜动,建议加联轴器吸收

我觉得你分析反了呢?疲劳源应该是光滑平整的断面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占楼,后面补充。
鉴于各位社友热心互动,稍后整理一下图片,然后补充一些详细的结构描述。
轴径25,材 ...

电机输出端的速度是多少,现在断的这根轴的直径是多少,方便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输出端的速度是多少,现在断的这根轴的直径是多少,方便说吗

轴颈25,转速70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轴颈25,转速70

那是不是扭转强度不够呢,也就是是轴的直径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不是扭转强度不够呢,也就是是轴的直径太小了

使用不到半年断的

网友(2019-11-12):
纯属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