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板的边缘

楼主(2019-07-22):
应用工况:从输送段过来一张板料,前后有限位,左右没有 ,怎样能迅速找到左右中的一个边?

网友:
一边加个靠山

网友:
还是少提供一些信息了。

1)材质?表面粗糙度?长宽高尺寸(或比例)?
2)你想找边儿的时候,这板子还在不在走动啊?
3)找边的线长是板材前后距离的几倍?
4)用什么方式输送过来和托举着的?
5)。。。 。。。

提问前,如果把细节细分号再去一个一个判断的话,也许就不用问了,也许也就那么两三个办法了。。。

网友:
没看明白,题主说的这张板拿过来要干什么?前后有限位,左右中没有,想要实现什么样的限位?

网友A:
激光切割机用的电容传感器,广电总局传感器,高级的用单反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切割机用的电容传感器,广电总局传感器,高级的用单反相机。

相机和光幕都有点贵,而且视觉还有其它很多限制。

楼主:
最小板200mm×200mm,最大板760mm×760mm,不适合在左右两边加挡边

网友:
板带精整设备上有个装置叫EPC是通过光电检测的反馈的

网友B:
输送线上下表面加光栅,靠板子挡光来判断边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送线上下表面加光栅,靠板子挡光来判断边缘

现在的光栅定位精度在2.5mm,要是使用更高精度的  成本上就不合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光栅定位精度在2.5mm,要是使用更高精度的  成本上就不合适了

你需要多少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