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炮替代火箭发射卫星,替代导弹拦截导弹

楼主(2019-07-22):
离心炮系统包括:

1回转盘:其内侧设有用于放置钢弹的凹槽;

   第一驱动电机,用于驱动所述转盘高速旋转。

2磁铁机构,用于通过磁力拽出高速旋转状态的钢弹,使钢弹沿所述转盘圆周切线方向射出。电磁铁机构包括电磁铁和第二驱动电机,所述电磁铁设置靠近所述转盘且对应于所述凹槽的转动轨迹,所述第二驱动电机驱动所述电磁铁转动以调节射出角度。

3水平转动机构包括转动座和驱动所述转动座转动的第三驱动电机,所述转盘、第一驱动电机和电磁铁机构设于所述转动座上。第三驱动电机通过涡轮蜗杆驱动所述转动座转动。

通过两维回转实现定向。

钢弹通过放弹管流到高速离心回转盘,因离心力挤压在凹槽角,随之高速回转,电磁铁通电,磁力将钢球从凹槽角拽出,使钢弹沿所述转盘圆周切线方向射出。

为了避免空气摩擦,可装真空密封罩。实现钢弹超高速飞行。

将钢弹换成卫星,离心炮就能发射卫星,离心炮瞄准导弹,钢弹就能拦截导弹。

附:简易实验视频
    https://weibo.com/5874401657/profile?rightmod=1&wvr=6&mod=personnumber&is_all=1

网友:
lz去超大军事论坛吧

网友:
不标尺寸的话没有意义,这和用杠杆撬地球是一样的。
太空发射最大的问题是空气阻力,所以需要用火箭之类的提供持续的动力不断地加速度。
但是作为一种机械可以有很多种用途,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也就发射炮弹了。。。
至于炮射卫星,那种加速需要几公里的轨道,你这个有点瞎搞了。

网友:
没文化真可怕

楼主:
在真空条件下,用陶瓷轴承,回转直径12米,可以达到20倍音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真空条件下,用陶瓷轴承,回转直径12米,可以达到20倍音速。

理论上可以的。建议你去美军那里推销,万一人家看中,你就发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以的。建议你去美军那里推销,万一人家看中,你就发财了。

我建议lz投资做出来实物,然后去推销,无论美军,还是解放军,都会大受欢迎,
lz不仅发财了,还能当官,

没必要在咱们这个小论坛屈才了。

苟富贵,莫相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