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QS螺钉,大小不一致,有隐患吗?

楼主(2019-07-22):
1. 一圈螺钉EQS,12颗M4的,但是由于某些原因,其中的4颗要用M3的(相邻的4颗),这么做有隐患吗?
2. 还是一圈螺钉EQS,12颗M4的,但是其中的8颗分度直径是60,其余的4颗分度直径是70,不过角度还是均布的,这样做可以吗?

请大神能不能解答下

网友:
在量大且部件本身防呆能力一般的情况下会降低装配效率

网友A:
螺钉连接什么零件?被连接件是静止的还是运动的?楼主担心什么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钉连接什么零件?被连接件是静止的还是运动的?楼主担心什么隐患?

连接的是6061-T6,运动的,其实我担心的是,这样的话,打力矩的时候,M3和M4的拧紧力矩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会导致受力不均,时间长了会不会松脱?

网友:
按理说这事和短板效应一个意思。

网友:
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接的是6061-T6,运动的,其实我担心的是,这样的话,打力矩的时候,M3和M4的拧紧力矩是不一样的,这样 ...

力矩差别不是太大。

网友:
加点放松措施,弹垫之类的。还是松就没办法了,说明M3的不够。

网友:
如果受力小于M4而大于M3的情况下,那就完美的GG了。